[其他]
唯一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6-10-02):
唯一显示器开机屏幕连续轻微闪动,仔细看才能看出来,还伴随着吱吱的声音,声音很小,拔下屏幕和驱动板连接的数据线,通电发现屏幕亮了,感觉电源板的高压板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有吱吱声就是高压打火了,还傻傻地以为高压没有问题,灯管断了或者线破皮了

网友:
400V电容失效了吧

网友:
可以能后面有短路和灯管打火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LCD的吗?

网友:
高压有问题吧

网友:
我前天也有一个,吱吱的响声,刚开始以为电容在响,仔细听也是高压版

网友:
那是一个一体机,有时亮机有时不亮,改了一个通用高压班,正常啦!

网友:
外接一组灯管看看

网友:
吱吱响 有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就是不接驱动板灯管是能亮的?  没有响声了?   那只能是驱动板问题了,单独给驱动板供电看看呗

网友:
驱动板问题较大,轻微吱吱声正常.

网友:
唯一显示器,高压板故障率高。

网友:
换个高压条吧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把排线插紧试试

网友:
MOS,变压器,线接触不好,都会可能发出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吱吱声就是高压打火了,还傻傻地以为高压没有问题,灯管断了或者线破皮了

哥们果然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