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E028TX 主板 电压修复求助

楼主(2016-10-02):
板号DAOR62MB6E0 ,可触发。经测量,CPU Core、+VGACORE、+1.0/+1.8/+3V VGA 电压不出,其他电压正常。我想先逐一修复不出的电压,但不清楚这个板子电压的顺序,修复各组电压应测量的点位和正常数值,请高手指点!附上板子的电路图点位图,请指点!

补充内容 (2016-10-3 21:07):
我需要知道的是时序,图纸没有,不按时序来,后面的本来就不会出,修也没用,按时序来,修好一个,后面就自然好了,请明白的讲讲时序!

补充内容 (2016-10-4 23:30):
一番折腾后,cpu电压出来了,1.2V左右,但装上内存就会反复触发,不装内存,只装cpu就可以触发,cpu供电电感电压1.2V左右,这时我发现cpu供电mos管发烫,同时南桥也很烫,正常吗?

chinafix.com.cn迅维网_QUANTA DAOR62MB6E0 .pdf

电路图

QUANTA DAOR62MB6E0.rar

网友A:
先修1.8v吧 估计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才导致这么多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1.8v吧 估计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才导致这么多电压没出

3v 5v 1.8v 1.5v 1.05v 0.9v 都是有的。

网友:
给点建议吧?我小白一个,自己摸索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