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无待机3

楼主(2016-10-02):
版号MBX-224

  板子  公共点 电压  19v 正常   线性 5v正常     线性5v转ECVCC 3.3V正常  ECRST# 3.3v  晶振 拿示波器 测量 有32.768 正常   BL_OFF# 3.3v   PWRSW#_R 3.3v
     aLW_ON 0v   ALW_On 断开2.2k电阻  也无电压

断开电阻飞一个 3.3v到pu19当3v 5v开启  3v5v电压正常  就是   不触发  ec换了 两个   故障依旧 求救

补充内容 (2016-10-3 14:29):
VCCRTC:3V RTCRST#:3.3V SRTCRST#:3.3   32.768KHZ示波器 波形正常    RSMRST#3.3v PWRBTN#  3.3v   INTVRMEN  3.3v

补充内容 (2016-10-4 13:17):
无ALWON 是 ECBIOS的1脚MEMCS_MB#无电压引起的   R775 0欧姆电阻坏 引起的

网友A:
LID信号查了没  还有就是查桥的几个条件一个一个查咯

网友A:
哦 对还有开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查了没  还有就是查桥的几个条件一个一个查咯

lid   in#有 3.3v  rtc电路  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对还有开关板

开关版  到ec的 95脚PWRSW#_R 3.3v   按开关   有高低高 跳变    这个板子是先有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版  到ec的 95脚PWRSW#_R 3.3v   按开关   有高低高 跳变    这个板子是先有3v5v的

那它输出桥的开关信号有高低跳变没

网友:
主要是   没 3v5v\  开启信号  ALWON   PWMBTN 没电压

网友C:
3V5V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滤波电容换了吗

大哥   你看清楚撒   我给3v5v供电芯片 飞一个  3.3v开启 3v5v电压 输出 正常   我现在的 问题是   不输出awlon  3v5v的 开启

网友:
分析的   很好   厉害  啊

网友D:
测下公共点电压正常吗,上次我修到一个LA的板,EC和sB的触发条件全部正常,分组供电的开关都正常了就是不触发,后来一查公共点才14v多,有个隔离管坏了造成不完全导通。

网友:
刷下BIOS,最好按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公共点电压正常吗,上次我修到一个LA的板,EC和sB的触发条件全部正常,分组供电的开关都正常了就是不触 ...

给3 v 5v芯片  一个 开启3.3v可以输出3v5v 公共点也有 19v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学习了

网友:
看你写了这么多,不过好多触发的关键信号都没有写哦。如ECRST#,ACIN,LID#,EC的BIOS的片选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E:
见到这样的故障 头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到这样的故障 头就大了

现在 能触发上电 就是 不亮   郁闷  、

网友F:
查桥的几个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桥的几个条件一个一个查

过了  内存  就是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