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金河田电源陷入纠结中。。。。。。。

楼主(2016-10-02):
一个金河田电源dm311+494+339结构(额定300w,最大400w),开机无辅助电压,查辅助电源芯片dm311周围原件基本正常,但是不出5vsb,怀疑dm311损坏,重点来了,手上没有可代换的芯片,我是买新的芯片换上呢(刚去电子市场问了5元一个,修好了还不知道能卖多少钱)还是当拆机件呢,如果当拆机件又觉得很可惜,我就这么纠结的活者。。。。。。

网友A:
有把握修好就修好来  没把握就不要修了

网友B:
练手还行,不考虑价值,航嘉长城二手的300W才20一个

网友C:
如果有明显老化,烤黄板子的现象,10年以后的就不用修了,

网友D:
买配件从来上淘宝 不贵你说的型号 几毛钱  一次10个也就几块钱

网友E:
修好的话,老化不严重,可以卖40元,还是合适的。

网友F:
建议还是修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把握修好就修好来  没把握就不要修了

把握还是有的,那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还行,不考虑价值,航嘉长城二手的300W才20一个

就是因为电源不值钱,我才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明显老化,烤黄板子的现象,10年以后的就不用修了,

成色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买配件从来上淘宝 不贵你说的型号 几毛钱  一次10个也就几块钱

芯片不贵,但是运费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的话,老化不严重,可以卖40元,还是合适的。

老化不严重,成色还行,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修一下...........

好的明天去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不贵,但是运费很贵。。。。。

那是你买的少  买多点就便宜了

网友:
没那么 难判断吧,按流程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明天去买芯片

网上便宜得多........

网友H:
一般不是那个芯片坏,多半是启动电阻坏了,先查清楚了再说。

网友:
修吧!炼炼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般不是那个芯片坏,多半是启动电阻坏了,先查清楚了再说。

这个芯片的第5脚没有启动电阻,5脚是直接接到大电容正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的第5脚没有启动电阻,5脚是直接接到大电容正极的

建议再仔细复查一遍相关电路,如再次确定是IC坏了,就换,

我修过机顶盒的开关电源电路,也是没启动电阻,应该是被集成到IC里面了

原来用的电容什么厂家的,只要不是太杂牌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的话,老化不严重,可以卖40元,还是合适的。

恩 这是正常的价格 老师有人20
长城的航嘉 那个会卖 都是淘宝的价格
按杂牌还买30 4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修一下...........

是的 知得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握还是有的,那就修吧

修东西没配件 怎么修呢
要是想修电源 还是得准备点料板的呢

网友:
如果多经济上考虑的话不如拆成配件。修好最多卖30元,成本5元,实际赚25元。如果卖配件的话两个大电容至少也得卖20元。还有开关管一个10元,三个呢,又是30元,次级滤波电容5元一个。小三极管及其他元件10元到20元,总之能卖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把握修好就修好来  没把握就不要修了

楼主是为了挣钱,没必要修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还行,不考虑价值,航嘉长城二手的300W才20一个

坏电源一般练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明天去买芯片

没必要了吧。还不如当料板呢。

网友:
要这样想!!有得有失, 有失有得 花5块钱修得好修不好都是给自已增加了经验.

网友I:
常 用的电容 ,原件,买上一大堆运费就不贵了,我也是没有原件,也没有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常 用的电容 ,原件,买上一大堆运费就不贵了,我也是没有原件,也没有买呢

最近买了批电容还有开关管等,买了4个开关管结果已经弄坏两个了。

网友:
修吧,炼炼手

网友:
如果是老手,经验丰富当然是拆件,反之当增长经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