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短路维修

楼主(2016-10-0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E430机器不开机.拆机电流为0.38,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测3 5V无电压,测公共点有19V,测3 5V芯片没有VIN主供电.,电流明显高很多.说明19V保护隔离有短路,从迅维网上看了一遍看有没有通病.看到第一篇说是主板角上的3 5V电容短路坏了,换了就好了.第二篇文章说是屏接口处的电容坏.,用表测了一下.就是短路了.拆下电容再测还是有短路的地方.说明不是这两处的电容短路,也懒的找了.直接烧机大法.电流表调3V左右,一头焊在19V的高管.另一头焊在螺丝口,直接用手摸..摸到PU702旁的两个电容.把手狠狠烧了一下.差点脱皮.呵呵,说明就它了.直接吹下,再试板子上其它所有的电容不再短路,,从料板找两个大小一样电容焊上去.再测无短路,通电待机0.007,再测3 5V出来了.触发电流刷刷上去开机正常.上两张图.  这台机器电流在0.3A左右说明有短路,但短路不一定是固定的电容.还的细查.

网友:
着两个电容为什么短路了?

网友:
      对 不一定都坏一个地方

网友:
修过这个机型 也是无3v 5v  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A:
19V隔离短路为什么电流这么小,不应该是大电流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隔离短路为什么电流这么小,不应该是大电流吗!

仁宝的 点火回路 电流很小的,小伙

网友:
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烧鸡最快了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电容坏的征兆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你是3.3v烧19v隔离?

网友:
有时候 不要按照论坛好多的什么通病 之类的去维修    自己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坏的征兆  是什么样子的

颜色明显和其他电容不一样,或者有洗板水都洗不掉的斑点或者细微裂痕,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外观完好,但是短路漏电的情况),这是贴片棕色瓷片电容的。至于钽电容一般外观很难发现了,我都是直接代换试试。而铝电解是最容易发现的,一般会有漏液、鼓包,而且漏液的位置都是引脚处,需要拆下,然后拿掉黑色的塑料片,才能看到漏出的电解液。

网友:
一般烧鸡打发斥候都可以搞定

网友:
烧鸡,3V接在19V上的烧的啊?

网友:
好多班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短路是比较好修的,不用查电路图,

网友:
跟老鼠窝灌水一个原理

网友:
烧鸡对短路还行

网友:
前天接了一点,应该是板层短路了,没修好,今早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坏的征兆  是什么样子的

当你修短路修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大短路电容 都会有很明显的  裂伤痕

网友:
公共点短路挺简单 不需要找什么通病

网友:
你这明明是公共点短路。。。。还瞎说。。。看你拆的哪里我就知道是什么供电

网友:
3v烧19v也会有效果吗?应该是烧了很久吧?电压为什么不调大点?

网友:
电容短路就直接烧烧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短路吧

网友:
保护隔离有短路,烧机3v,你用多少安培 电流烧的呢请问

网友:
仁宝的保护做的就是好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过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短路真好修 楼主又捡菜了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啊,省时省力

网友:
短路大不分是电容问题。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 因为点火回路保护 所以电流不高?

网友:
待机0.38了不用得着烧鸡吗,直接摸就能摸出来的。一般待机超过0.1就直接摸,都能摸出来。

网友:
也可以打电感对地值,会变得很小

网友:
仁宝点火,公共点短路会保护,一般不会大电流

网友:
碰到有些短路,而又没完全短的就难搞了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爱烧电容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就是个捡钱的电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烧鸡大发。是个好方法。

网友:
烧鸡大发专治各种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好家伙

网友:
   哈哈   就是啊   仁宝的点火起到了很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