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 ,充电异常求助

楼主(2016-10-02):
机型:E450
板号:NM-A211
故障:系统中不认电池,不充电

详细的故障如下,在待机状态下偶尔能充电,但充电电流最大也就1A,在此情况下触发机器,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变为0,保隔被阻断,但电池能正常放电

充电芯片为BQ24780,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362-1-1.html中提到的各脚参数,其中主要的问题是16脚的TB_STAT#,这台机器量到的电压只有0.79V,另外一个差异是ACDECT,我这里量到的是2.6V,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在不同机器中的设计可能不一样

作过如下处理

1、更换BQ24780,更换两片无果,情况未有变化
2、刷新EC IT8560程序 3、更换一块同型号电池测试也一样3、更换一块全新同型号电池亦无效3、更换过电池

电池的数据线能够看到波形

请高手能帮助指引一个方向

网友:
电池也已经更换过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这种机好像还没有过保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全部换掉

网友:
隔离管也换过了

网友:
今天也遇一个E450C  显示未充电 电量为0  新一个新的也是100满电,实际呢,是没有电量的电池.充电管从来没有开启工作.24780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充电呢.SMB 总线有波形了

网友A:
刚拆完,来找图纸,没有。。跟你故障一样,不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拆完,来找图纸,没有。。跟你故障一样,不认电池

可以用NM-A221的图纸,论坛上有,器件都能对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多谢多谢~ 当时没找到图纸直接把电池给他拆了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多换几个充电芯片

网友:
我也有台!进水机!好烦

网友:
看下电池接入检测信号 bat-in#

网友(2016-11-05):
遇到 一样的 机子也是 认不到电池- -。。难搞- -

网友:
手上有一台 能认到电池  不充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 认不到电池 问题是我这个还会掉电 不知道会不会和这充电有关系

网友:
现在手上也没这芯片来换 你有换过这芯片 有解决好的吗?

网友:
我也遇见这款机器不认电池

网友:
e550 和你类似故障现象。测得的电压数据也是一样的。我也没有解决

网友:
PR90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烦!和你一样的毛病

网友:
上次有台比较像,应该是外围电阻不良。供电电阻查下

网友(2016-12-08):
楼主解决没有,手上一看A211的板子 相同故障,不充电,开机后电源不供电电池供电。手上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都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哪里坏了

网友:
看看电源口附近的一个三角管子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故障

网友(2020-04-13):
运气这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