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50-I7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02):
前几天迅维维修部发了一贴,神舟优雅的机子,今天我也发个神舟优雅不起来的机子,接客户机型号神舟优雅A550-I7,客户描述按一下开关灯亮一下,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4左右瞬间掉了,果断拆机,板号DAOQL4MB8DO,无进水,无烧毁,瞬间感觉难搞了,这时候就想到黄老师和饼哥上课时讲过广达的触发瞬间掉电,想必大神都知道了,对,没错HWPG,果断打开图纸查看HWPG,所有PG汇总到U14的1、2脚,用示波器测量3.3V,4脚输出H_VTTPWRGD由R162和R163分压,计算为1.05V,实测只有0.66V,测量R162和R163阻值正常,果断把U14换了,一按开机电流跳的那叫一个欢快,接屏亮机,至此维修结束,修后感言:修复此机完全没有走弯路,可以算得上秒杀,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秒机从来都没想过,真的觉得此次深圳之行收获颇大,如果不是去迅维学习,不是听黄老师和饼哥上课,我修机也不会修的这么顺畅,不会修的这么快,所以感谢迅维,感谢给我上课的老师,还有我的同学。

朱。爱新觉罗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我也想去深圳那边学学

网友A:
楼主这种心情我们同学都有同感,特别感恩迅维的老师们!同样学习佛法,内心至诚深深的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接引导师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心情我们同学都有同感,特别感恩迅维的老师们!同样学习佛法,内心至诚深深的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 ...

以前不会看图纸,不知道主板上什么芯片,去过迅维以后真的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我也好想去深圳学习啊

网友B:
掉电不好修 要理论扎实

网友:
这种的   最不好  修了    理论要求高  还要有  一定得  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不好修 要理论扎实

如果我这个是缺某一路PG,就很难搞了,

网友:
一般1.05芯片坏的多  今天修到一个也是1.05伏芯片坏的

网友:
厉害啊!我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
这如果不是广达的就得耐心去查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直连呀,盼高手解答

网友:
实地只要自己好好学  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像这种广达掉电还是好修的,一般都是hwpg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能秒杀是因为理论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