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6-10-02):
联想C200一体机不显示,接键盘有反应,进系统也有声音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做显卡这问题还
不好搞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独显的,就一个桥和CPU

网友:
修下显卡试试

网友:
jia'han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用户贴,,鉴定完毕

网友:
图像处理器,一般人我不搞数他

网友:
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换过屏线

网友:
刷U37程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