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把笔记本的LCD屏,用台式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改装成显示器的方法?

楼主(2016-10-02):
请问有没有把笔记本的LCD屏,用台式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改装成显示器的方法?

网友:
自己的台式机显示器就是15.6的笔记本屏加驱动板改的

网友:
找个对应的驱动板就可以  淘宝有卖的

网友:
找某宝。看你想要啥样的。和他说你的什么屏。让他给配好软件和线回来装上就行了。

网友:
对应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
可以改,很简单,在掏宝上找到驱动板跟店家说 一下屏的型号,叫他全部配好。回来装起来就是, 但有点不值,现在买个15寸  17寸的 也就是几十 百把块钱。 一般就不去改了。效果还不怎么好。

网友:
这个不难啊,驱动板,12V适配器,高压或者恒流板,都选择通用的,就可以的

网友:
费那个劲干嘛?对着屏线信号接接看

网友:
我用万能驱动板改的,不过还得刷程序

网友:
傻瓜式 淘宝一搜 跟跟客服核实一下就好啦

网友:
到TB上午买套万能板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