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911P复位出来但不读内存

楼主(2016-10-02):
今天收到到一台笔记本板号LA-7911P开机电流到0.6就不动了,测复位3.3V有了,内存上的排阻没有波形,内存上BIOS有电压,但测它的第五脚没有波形,请问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查了呢?思路在哪里?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修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先刷BIOS

网友A:
你是学校出来的,就给你指个迷津.不知道你的笔记本内存是几代的.首先看你测量3.3V是MINI的复位,或总复位吧 通通抛开这些不说.抓波ADS# 这是主板开始跑码的最形象的代表信号.如果没有你说内存排阻能有波形吗.  也抛开这不说,内存的工作条件你总要查一查吧.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下经验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哟

网友:
我觉得像这种开机电流上去了但没跳变的 BOIS先行 然后再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测其他的电压,如果觉得本人建议的不对欢迎指正一下

网友:
看CPU有没有寻址动作,主要是测帧周期有没有波形,如果有波形还不读内存说明可能BIOS有问题,如果CPU条件正常没读取帧周期波形的话要查桥和CPU的条件和总线还有EC 和BIOS通道,比较复杂的

网友:
刷BIOS,换内存,再不行就换班换人

网友:
这种按照不跑吗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校出来的,就给你指个迷津.不知道你的笔记本内存是几代的.首先看你测量3.3V是MINI的复位,或 ...

复位有了,就差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有了,就差跑码了

CPU的复位正常吗,存内200/202脚抓波SMB总线看有无连续波形,如果有就检查工作的工作工作条件.一丁点也没有,ADS#也没有波形,LPC帧复位周期也没有,却是U已经收到复位,就是是供电复位都正常之后,就是检查每个芯片块的总线通讯线是否有问题.要一一查测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三招,逐一换桥,换EC,换BIOS  还不好就是换板  桥和U 的很多关键信号都或引起不跑码.名字不懂,都是上下或下拉电阻的一些信号也是引起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