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02):
故障机器:东芝L635不开机
客人拿过来的时候,电源灯,电池灯都是亮的,屏幕不亮。10几天前机器就拿过来一样的问题,电池拔了,再装上就好了。叫客人拿回去再用用看,今天又来了,那肯定有问题,报修主板。
拔了电池,又可以触发了。还是拆机检测一下,测了10来次,终于发现问题了,电流才0.4多,那肯定没出CPU电压,以前修过一台SONY一样的现象,加焊CPU供电芯片就好的,用烙铁拖了一遍引脚,触发电流马上上去了,亮机,试了没有问题了。

网友:
请问它的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牛 牛 这维修经验没得说,能不能帮我分析下G480不开机 待机电压3V 5V 都出来了 换过IO 刷过BIOS

网友:
不开机有电流是不是都是先测下cpu啊

网友:
看来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啊,

网友:
牛,楼主捡到钱了啊

网友:
高手就是分分钟钟的事

网友:
楼主是经验丰富啊  秒了  快

网友:
最好测试稳定点呵呵,无铅的还没遇到过几台虚汗的芯片

网友:
安安心,没问题的,早上又开了,OK

网友:
请问 当时没加焊前有没有CPU电压

网友:
像跑0.4几的就是先测下CPU嘛    稳定点怎么找 新人求教

网友:
0.4的电流cpu供电有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被秒杀了呗  然后电脑网页是亮点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秒杀哦呀,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