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6-10-02):
液晶显示器连接好主机后仍然提示无信号,就像没接主机一样,vga线和显卡主机都是好的,请问一下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显示器重新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下vga接口的阻值

网友:
行场信号  查下  正不正常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坏了,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要是三星的话,一般是程序坏了。还是要检查一下VGA接口的阻值 行 场  红 绿  蓝,这几个信号 的阻值, 三基色的阻值测起正常 的话,最好是能把 三基色 跟地连接的那几个电阻拆了再测。这样更准一下。不拆的话测量的阻值是电阻到地的阻值,测不到主控芯片的好坏。要是这几个信号 连接的有二极管 三极管,可以拆了不要。 最好有示波器看看 行 场 信号来了没有。 这个问题好修。

网友:
楼主是要换板么?  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了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