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431 触发0.02A不上电流,灯亮,掉电

楼主(2016-10-02):
今天接一笔记本,惠普 431 ,毛病现象:开机指示灯亮,掉电不亮,客户描述:关机之后再开就出现这样,来我这之前送别的地方修过。对方说是显卡问题,报价说两百多,客户觉得不靠谱,就暂时不修。今天送我这来修了。。。。。留下客户电话,客户走后。。接下来就是修机之路了。。
。。。。。1.拔掉电池,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3A,正常,然后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还是0.023,电流不动。2.  拆机,裸板测试也一样。3.仔细的看主板有没有烧焦,掉件或者上一家搞鬼的。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没有。4.万用表量待机3v.5v正常,各电感对地打了下阻值,都正常。开机量电压,只有待机3v5v,其他都没电压。最初以为+5vs,+3.3vs,电压没出,所以就找到+V5A转+v5s管子Q1404,Q1405.就直接拉线导通试试电流会不会动。导通之后故障依旧,那说明不是这里。

那就继续查。那应该是南桥没触发了,找到EC,指示灯是由EC控制的。因为指示灯有亮说明EC这边正常了。那就说明在南桥了。上【迅维】网查这个机器的通病。果然发现了一个帖子,问题一样就认真在南桥背面发现一个电容有点变质了 肉眼不怎么好看。CS6这个电容。去掉电容更换后故障排除。。。通电上机,久违的LOGO出来了。。。。在这里感谢这位老板,

这机器应该是上面有胶布,时间长了导致变质的。。。

附加这机器的EC BIOS 原机备份的。板号01015FY00-600-G

HP 431 EC板号010015FY00-600-G.zip

网友:
rtc电路故障   全是这机器老毛病了

网友A:
指示灯亮说明不是EC的问题。。。也不一定吧,

网友:
HP 机器现在修的不多,谢谢分享经验,秒通病机。学习了

网友:
这是好帖不要沉了

网友:
这个机子真是个通病

网友:
跟三星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这种好多都是rtc故障

网友:
为什么RTC电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亮说明不是EC的问题。。。也不一定吧,

查图纸是EC控制指示灯的。按开关有灯亮,那就说明EC这方面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 啊

网友:
我怎么没有修到这个问题呢?我修了好几台都是hp 431   但是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g.j.hk.gjhhh 6头疼脑热半推半就

网友:
-- - - 触发后SLP信号返回了吗?  - - - -

网友:
那个电容是RTC电路滤波的吗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起来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