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神,DELL 15 7557 怎么盲刷BIOS

楼主(2016-10-02):
求问各位大神,DELL 15 7557 怎么盲刷BIOS
小弟自己的笔记本装官网的BIOS突然挂了,还有办法通过盲刷的办法救活吗?
求教程 :'(

网友A:
没听说过有BIOS盲刷,如果刷S了,起码要编程器伺候了。

网友B:
可以去官网上下一个bios然后用进win8PE刷啊,实在不行只能拆下用编程器了。

网友:
没听说过盲刷,还是找专业人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官网上下一个bios然后用进win8PE刷啊,实在不行只能拆下用编程器了。

开机logo都没,怎么进PE

网友:
自己顶~~~求问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BIOS盲刷,如果刷S了,起码要编程器伺候了。

以前不是有的机器不亮  狂按键盘就能亮了吗

网友:
盲刷 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