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3sv rev-3.0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6-10-02):
一台华硕K43SV  现在开机这样  大神们给点思路   屏幕上19V正常  3.3正常   外接显示正常  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屏接口这里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样子屏的供电应该是正常了,查一下数据信号了

网友:
我修到过lvds内部开路的,换显卡就好

网友:
屏接口好好查查   测信号的对地组织

网友:
这样飞线就能亮了……那要显卡干什么……。

网友:
找个led屏接口定义 好好查查,,,屏供电 开启  跟背光供电开启不一路。。

网友A:
原来故障是不是外显内不显呢

网友:
加焊显卡还等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故障是不是外显内不显呢

嗯  是的

网友:
测下数据

网友:
这是灰屏吗?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搞哦

网友:
EDID 信号和链接显卡的数据线

网友:
估计要换显卡芯片了 上次有弄过一台没弄好

网友:
你这样强行拉个电压过去,只是能亮屏并不能正常显示图像。测下EDID有波没有

网友:
小白飘过,先换个屏试试,在加焊显卡,然后,然后。。。。把师父叫过来问问。。。。。。

网友:
用点屏工具先点下屏有没有问题啊,不过这种故障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查屏电路和显卡相关把

网友:
我上次修的那台也是这样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我后来把南北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lvds信号的阻值 好好测下 你这样接线 好像是强制开启了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