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02):
     今天接修到一个联想一体机C200,客户说不能开机,接到机器后,故障还原, 插上电源按开关不触发,测了开关是好的,电源是好的,确定为主板问题,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明显待机偏低了。拆机取板,打开图纸,开始查待机3V 5V。

当然是没有,接着查待机芯片51125的条件,VIN 19v EN0:0.48V, REF:0.22V   VREG3:0.48V    VREG5:0.几V忘记了,肯定不正常,这个51125应该VIN进去后,会自动产生一个REF  2V的基准电压,这个明显偏低,就先从这个入手,直接打REF的对地值,56,明显偏低很多,经测量是电容PC41,更换后阻值900多,再上原芯片,REF:2V,正常了,线性3V 5v都出来了,但还是没有待机3V 5V,其它EN0 VIN REF,3V 5V对地值也正常,看图纸的设计,应该是有线性3V 5V后直接开启待机3V 5V。那就先换个芯片吧,再上个51125后,待机出来了,顺利触发,维修完毕。一个人修机就没有拍照了,还请各位看官谅解。兄弟们帮忙加点分啊!

网友:
嗯 有时候就是怎么执着,认定是芯片坏,换两三次都不会后悔

网友:
思路还是对 ,没有走弯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可以,看来也不是新手啊,互相学习

网友:
芯片有这么多不良的么,还好你专注

网友:
思路很明确啊  秒杀的节奏啊   联想的一体机好像不咋地  修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