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181小黑 usb不能用

楼主(2016-10-02):
苹果a1181 小黑 usb全不能用 顾客自己在家改USB线改错线路 ,插后就不能用了。拆机,看硬盘是固态的,顾客自己改了固态 ,看来顾客还挺喜欢这个机器的。经过测量 发现usb控制八脚芯片损坏
两个usb用一个小八脚芯片控制。有个usb供电脚阻值很小 另一个正常 ,拆掉芯片,阻值恢复正常。这个芯片特殊,找了好多板子没有 。下个图纸
找到供电脚 和两个usb供电脚飞线短接,开机测试usb正常 。但是机器待机时usb 5v 供电直接就有,待机有些高 ,待机情况下供电直接出来了。没控制了。没有
芯片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最好能找个芯片,有点冒险,这样的话,下次坏可能就是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芯片单独买还不合适  只能这样改了   能用就行了

网友:
下次把南桥烧了再换 别急  坐等机器回来返修嘛

网友:
只能这样改了,

网友:
个保险电阻吧

网友:
这客户挺厉害 还会改线路

网友:
上次有台1286,也是被客户自己搞坏了,没有芯片,也只能直连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直接连接也没有那么容易南桥 我这里碰到这个问题都是直接连 还好没回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