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无服务 有信号不能打电话怪问题第一次见

楼主(2016-10-02):
       前几天收到一台iphone6s ,表现为有信号有4G  拨打任何电话都是呼叫失败,112也是如此,插得是移动卡,后拔卡,没卡状态下能打112,后换联通卡发现一切正常,再装入移动卡 呼叫失败,,继续112都呼叫失败,手机放联通卡测试一天正常,第二天发现显示无服务,后不管换什么卡都是无服务,112也无法拨打,提示呼叫失败,,(基带都有,*#06#也能显示串码,恢复还原出厂刷机都试过无效)手机港版在保,不过保修麻烦,是否为尾插通病,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在保的 还是不要随便动了  要动也得跟客户说清楚   这样的故障 不好修 只能在不正常的时间测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保的 还是不要随便动了  要动也得跟客户说清楚   这样的故障 不好修 只能在不正常的时间测条件了

zp的,不知道港版还是澳版,新加坡版,无从下手,我明天换个尾插试试

网友B:
在保修期里的手机还是让客户去保修吧,现在不是大陆也能保修吗

网友:
介于楼主这样的问题。我建议交换主板或者找靠谱的人维修

网友:
手机发射电路有问题了,在保最好送修吧,

网友:
无发射  查发射通道

网友:
换个尾插再说

网友:
元芳觉得此事必有蹊跷!

网友:
2g功放坏了

网友:
发射线路吧  在保的东西 还是送修吧

网友:
和尾插没关系,拔掉尾插还是这样,虽然是zp  貌似是新加坡版本的,坑,还是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修期里的手机还是让客户去保修吧,现在不是大陆也能保修吗

送去保了说是新加坡版本,新加坡版也是zp,晕了

网友:
修问题多了大概都一下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是中频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没修过...............

网友:
这种射频电路麻烦的

网友(2019-09-15):
iphone6s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3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