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28FN打印机硒鼓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6-10-03):
惠普M128fn 用兼容硒鼓好好的,突然有一天打印复印空白!换了几个牌子兼容硒鼓问题依旧。装回原装硒鼓打印复印正常,给原装硒鼓加粉打印复印就变淡了。把原装硒鼓芯片装到兼容硒鼓上打印复印依旧空白, 兼容硒鼓芯片装给原装硒鼓能打印,就是淡点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芯片

网友:
加的粉也有问题,。。。不兼容

网友:
这种问题 你检查一下机器里面两个金属触点 看有没有变形 一般是高压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估计不是国内正规军。多换几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