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l 2710 闪屏

楼主(2016-10-03):
deel xps 2710 闪屏啊 用一会就闪屏 有一半闪的比较厉害 听说有通病 万能的迅维有没有高手说一下啊
闪屏

网友: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屏 屏线先排查下

网友:
屏是LED 还是LCD 的啊 换个屏试一下 不行再往下找 屏线啊 主板啊

网友:
闪屏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先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