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C20B开机掉电

楼主(2016-10-03):
昨天接到一台机器东芝I3 二代独显主板,板号DATE5DMB8F0 REV:F .现象开机1.3A就掉电不显。拆开一看CPU座下是NEC的大电容,当时客户就守在旁边观看,根据经验,就立马更换用330的电容,这个不太好拆,建议用烙铁。完事检测故障依旧呀,论坛上也有类似的帖子,说是刷BIOS和EC程序,下载后也没好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既然是广达代工的板子,可能是PG信号没全,首先一个一个的电感量电压,都有呀!!!只有看图维修了,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来啦,当测量到1.8V-GFX电压是输出只有0.8V。该芯片是G9661-25,好像跟RT9025脚位定义一样哈,果断更换,TOSHIBA终于出来了,回想当时是有几个芯片的PG 没有出来的,包括1.05V的也没有,根据时序先查内存和1.8V的,所以才找到它的,过程还是挺麻烦的,钱不好找呀,分也不好赚!我想大家发帖就是提供类似的维修思路以及维修资料跟大家分享,最后请诸位加加分哈,很穷呀

东芝L700 板号DATE5DMB8F0程序.rar

L700 东芝L700 DATE5DMB8F0 REVF图纸.rar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掉电的毛病,只是是会显示不定时掉电,不是你这样的未显示就掉电

网友A:
NEC大电容虽是通病但不亮机的情况下还不是他的毛病

网友:
nec一般搞搞都能好

网友B:
你这是独显这块的供电问题么,看样子要些时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虽是通病但不亮机的情况下还不是他的毛病

是的,但是有时也会引起开机不显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独显这块的供电问题么,看样子要些时间修啊

嗯,是显卡内部模块的供电1.8V_GFX

网友:
这板子的NEC大电容一般不容易坏的,改良型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比较冷静,没急着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