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开机连续开多次,正常显示

楼主(2016-10-03):
明基FP71G+最近几天每次开机电源灯亮了两秒出现BENQ图标后就灯灭黑屏,再按就再灭,需要按估计十几次甚至更多才能开机,但开机后又能一直使用整天.但第二天后故障依旧,开始认为高压问题,改高压后,故障依旧,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跟换c506后,故障解决。
黑屏

网友:
输出电压量测只有4.87V,开始以为正常,就改了高压,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这板子高压是爱坏的。。。

网友:
板应该也 不贵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遇到疑难故障,就换换电解,有惊喜。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电源板的电容全整一遍再说别的

网友:
冷机开机掉电,第一个要考虑的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