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2320一体机

楼主(2016-10-03):
到手了一个2320一体机开机就白屏是不是视频小板上程序的问题啊 谁能给我发一个我试试
DELL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供电没问题啊

网友:
白屏一般是缺屏供电把

网友:
屏上有供电吗,,

网友:
先查供电啊不行在查别的啊

网友:
白屏肯定要测屏供电啊

网友:
其实,程序导致的纯白屏极少见,我目前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