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122p 板号12281-1

楼主(2016-10-03):
宏基v5-122p  板号12281-1测试OK

网友A(2016-11-03):
我这个有个机器,不充电,充电芯片也坏了,ec也换了,现在打算换一个bl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有个机器,不充电,充电芯片也坏了,ec也换了,现在打算换一个blos试一下

这电脑外壳装好才会充电 不装好不充电

网友B(2019-03-25):
这款机拆后盖不充电的,左边有两个开关,按住最左边的一个可以就可以充电,不充电的故障首先查看这个开关正不正常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拆后盖不充电的,左边有两个开关,按住最左边的一个可以就可以充电,不充电的故障首先查看这个开关 ...

没错,有个开关没装好后盖是不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