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C成功代换SLJ8E

楼主(2016-10-03):
亮机,高代低,几率大

网友:
这个可以,到过来换可以么

网友:
上次我換不行,還以爲不能通用!!下次再試一次

网友A:
jta j8f 这些不能通用  j8c 8e 可以通用

网友:
我 靠 这都行

网友:
有些机型 确实不通用的!

网友:
一般都原型号,没这样搞过,,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可以互换目前没发现哪里不一样

网友:
楼主又没有试过218-0755097 和218-0755449代换过。

网友:
我也代换过了,可以用

网友:
可以互换吗  试过吗

网友:
最好说下机器型号 不代表所有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碰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是什么机型都可以吗  那2个互换可以亮机吗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 j8f 这些不能通用  j8c 8e 可以通用

HM65换HM77,你有没有试过?又来一台桥问题的机子,没敢淘宝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