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一段时间花屏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03):
刚接上去正常,用了一两个小时成这样了

短短的几分钟就成这样了。后来屏幕上几乎没东西了。

网友A:
换屏试试,屏坏得多。

网友B:
先擦下屏线,看这个花,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C:
多半都是屏坏了。

网友D:
这种好像是屏上的芯片有问题...反正这样的我修不好

网友E:
屏坏了 一般都不修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屏坏得多。

正在检查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擦下屏线,看这个花,屏的可能性大些

刚接上去没事,用一段时间就开始花。先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都是屏坏了。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G:
有可能是驱动板大芯片问题  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像是屏上的芯片有问题...反正这样的我修不好

芯片有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坏了 一般都不修了废了

屏坏了直接就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驱动板大芯片问题  加焊一下试一下

正在测试中

网友H:
优派,,屏坏了就算了吧,换新的

网友I:
`先用通用驱动板 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优派,,屏坏了就算了吧,换新的

刚学过维修电源,显示还没怎么接触过,正好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用通用驱动板 点下

这边没有多余的,正在研究中

网友F:
测试了两个多少小了,目前正常。后面连个螺丝就没有,用胶带粘着呢。站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接上去没事,用一段时间就开始花。先拆开检查一下。

是这样的了,屏有问题也会这样,渐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了,屏有问题也会这样,渐变

拆开先把屏线插了插

网友G:
嗯  我修过    多测试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我修过    多测试测试吧

必须多试试,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先把屏线插了插

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拆开先把屏线插了插

有那种钢笔橡皮擦吗?把接口擦一擦,看看有用没?

网友:
有用,正在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钢笔橡皮擦吗?把接口擦一擦,看看有用没?

应该正常了。试了两个多小时了学没出现花屏。

网友:
是屏线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应该正常了。试了两个多小时了学没出现花屏。

蛮好的,多试试,希望不是屏坏了

网友F:
估计是没插好,看起来也不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蛮好的,多试试,希望不是屏坏了

先用用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没插好,看起来也不脏。

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下次记得先插拔,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从简单的先排除

网友:
嗯,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下次记得先插拔,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从简单的先排除

是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所以晚上才把电源板带回家测量了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测试了两个多少小了,目前正常。后面连个螺丝就没有,用胶带粘着呢。站不起来了。

楼主修好了吗,希望分享经验,很多这种情况,是屏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希望分享经验,很多这种情况,是屏坏。

把屏线重插了一下,目前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所以晚上才把电源板带回家测量了一下。

这个情况就算不是屏也应该跟电源板没关系吧

网友K:
咋一看像是屏的问题  难道楼主擦屏线擦好了?

网友:
像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换过屏线吗

网友L:
就怕屏坏了搞半天钱没的赚

网友M:
楼主应该把外壳拆开后,先通电,再用手指按压屏线与逻辑板的接口处,看是否有变化。有变化,屏线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最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就算不是屏也应该跟电源板没关系吧

这个应该跟电源板没关系,以前听说电压不稳压也容易花屏,这次就测量一下电压,顺便理了解一下,实际的电压值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咋一看像是屏的问题  难道楼主擦屏线擦好了?

是的刚开始时也以为是屏坏了,以前也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拿到修电脑的地方去修了他说是屏坏了,没修的价值了,后来就当垃圾给处理掉了。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怕屏坏了搞半天钱没的赚

自己用的显示器,现在技术还不到家,不对外做维修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应该把外壳拆开后,先通电,再用手指按压屏线与逻辑板的接口处,看是否有变化。有变化,屏线的可能性极 ...

当时直接拆开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带回家了

网友N:
屏线插拔一下,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屏线插拔一下,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就是屏线的问题,已经弄好过了、

网友:
通用板点屏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重插屏线问题解决。

网友:
艹,多么风骚的屏线

网友O:
插下屏线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插下屏线好了吗?

是的屏线松了,还真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了,听说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屏坏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希望分享经验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把屏线重插了一下,目前没事了。

屏线松了,是有人动过还是....?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的萝莉版版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屏线松了,是有人动过还是....?

估计是氧化了

网友:
这种花,遇到好几台都是屏有问题的

网友Q:
楼主修好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修好了是哪里的问题

屏线接触不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需要换屏线,不然过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网友:
液晶屏上的板子有问题 尤其是负责 降压和升压的部分 你看电压变不变 而且 负责滤波的电容很容易漏电。。导致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 电压不对 这几天拿到一个27的 对比度惨白。。。修理中

网友:
修好的概率很底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好像是屏上的芯片有问题...反正这样的我修不好

大师傅   从电脑到显示器再到电视机  你居然还修硬盘了?我去  真的是什么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