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楼主(2016-10-03):
板号   X550CC不认硬盘     硬盘供电5V   3.3V有

网友A:
桥的模块。。。。。。。。。。

网友:
一般是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数据线 南桥

网友B:
硬盘数据对地值呢?这种桥可能性大

网友:
刷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C:
桥的SATA模块供电 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模块。。。。。。。。。。

硬盘和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SATA模块供电 查一下

硬盘和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数据对地值呢?这种桥可能性大

硬盘和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