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NF725T-C35 MS-7615

楼主(2016-10-03):
我这有一块V星的主板,开机系统,声音,网络,PS/2口的键盘鼠标都是能用的,就是USB口不能使用,不管是插U盘还是键盘鼠标只要是USB的都不行,但是在BIOS下U盘是可以认出来的,还可以用USB键盘和用U盘启动进PE,桥加焊过,BIOS刷过,进系统后USB是有5V供电正常 没有思路了,想请教大神们给支个招,裸板测量USB的D+D-对地偏压为502

网友:
没思路了,请教大神们给支个招

网友:
台式主板维修真心累

网友:
修得中以。。。。

网友:
好久没修笔记本了,全是手机。。。。。。。。。。

网友:
看下USB偏置电阻的组值

网友A:
DOS下能认 应该主板没问题吧  装好系统后看设备管理里有感叹号吗  是不是有HUB没正确识别出来呀

网友:
看看USB芯片en正常不

网友:
系统装过?USBOC#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下能认 应该主板没问题吧  装好系统后看设备管理里有感叹号吗  是不是有HUB没正确识别出来呀

别说驱动没装好

网友:
PE下能用   主板问题应该不在  从软件入手吧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给别人装XP,装完后,进系统USB都用不了,换个版本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哦,我试试换成WIN7的试试,装上后,设备管里器里没有黄色的问号和!号
USB通用串行里驱动看到USB HUB驱动也是安装成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