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70 耳机有杂音

楼主(2016-10-03):
APPLE A1370
板号820-3024-B
喇叭正常
耳机有杂音
有大神遇到过吗?
板号

网友:
换个小板试试呢,也可能是系统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这样的故障 甚是头疼 更换声卡周遭的所有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重装过系统没?先排除软件在搞别的。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 声音斯斯的叫 用耳机也是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的话麻烦分享下

网友:
声卡旁路电容~~~

网友:
换一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或者驱动问题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直接先换声卡小板吧,还有看下它和主板相连的排线有无问题

网友:
来自: 江苏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太麻烦直接换小板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