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开机0.5掉电 重复开机

楼主(2016-10-03):
x1开机0.5掉电 重复开机 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X1几代的,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 先找对应bios刷写测试下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刷了bios不行的话 这板也可以做料板了

网友:
刷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用风枪稍稍加热一下CPU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CPU在那不行别修了

网友:
描叙太过笼统了

网友(2016-11-09):
看看CPU附近的电感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开一下什么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