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卡机卡LOGO

楼主(2016-10-03):
拿来一台Y460开机就卡在LOGO不动,外设都拆过,CPU,内存也换过,于是闲来无事,逛逛论坛看到一位仁兄发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2465-1-1.html,心里还没底了。。。也就拆开看看,真的是运气好,应该算特例,开机时候网络口灯常亮,摸网卡发烫,顿时感觉有戏了,拆掉网卡就正常了,换了之后进系统测机一切正常。。200就这么到手了。。。

网友A:
硬盘换了试过吗?有可能是CPU供电内存北桥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先把硬盘摘下来试试

网友C:
运气好 不过好像发版块了吧

网友D:
卡LOGO  外设也是其中的原因

网友:
遇到声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  外设也是其中的原因

外设都排除了,拆开才发现的,开始没注意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了试过吗?有可能是CPU供电内存北桥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都说了啊,外设全部排除了,硬盘一开始就拆了

网友:
算是捡钱的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 不过好像发版块了吧

已解决啊,,板块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先把硬盘摘下来试试

。。那些对于维修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啊,,肯定一开始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