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6-10-03):
在修板中最头疼的就是遇到显卡那一块的问题了,要么不认显卡要么就是显卡叹号,驱动打不上。维修特别浪费时间。
除了显卡供电、复位、时钟会影响不认显卡外,我想问还有没别的信号会影响?
另外显卡打不上驱动显示叹号,又有哪些信号会影响?
急求一份显卡工作原理!

网友:
我知道还有耦合电容也是一个方面。花屏的还好修,打不上驱动的真是烦人,打上驱动又浪费时间还打不上

网友:
内存也会导致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一般到官方下原装驱动  还驱动不上的话  还是显卡本身问题  换显卡试一下   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打不下驱动,我只在台机显卡遇到过,笔记本的没遇到过

网友:
我碰过显卡叹号,刷BIOS好了

网友:
显卡打不上驱动 显示叹号 遇到过的有 显卡本身问题 现存问题 供电问题

网友:
只修过几个打感叹号的 刷BIOS好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能打上驱动 但是独显不能工作 一工作立马掉电重启

网友:
多为显卡虚了,所以一般先做了再查

网友:
刷BIOS试试,还不行又没时间磨就直接换吧

网友:
这个的确很难说,换了显卡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A:
同求,手上有块华硕K43SV的,能正常跑,不显示,Lcd_backen出不来。不知道还要什么条件

网友:
显卡所有的供电,BIOS都查查,官网下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手上有块华硕K43SV的,能正常跑,不显示,Lcd_backen出不来。不知道还要什么条件

直接拉1個3.3過去背光可以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1個3.3過去背光可以亮了

找到问题了,是显卡坏了,lvds_lclkn这个信号没有对地阻值,拆了量主板是通的,量显卡本身没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