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 E1-471G DAZQSAMB6E0掉电

楼主(2016-10-03):
鸿基 E1-471G  DAZQSAMB6E0掉电  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一开就掉~

网友:
只说这些 谁都帮不了你

网友:
E1-471G  DAZQSAMB6E0,先官网下载BIOS更新一下BIOS,这个机器BIOS引起掉电的不少,还是待机电容,还有CPU电容,。。。

网友:
查一下  看是不是缺电压啊  还有是不是cpu滤波问题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C供电晶振问题

网友(2020-09-01):
可能是cpu电容

网友(2020-10-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有 NEC电容的那个啊!

网友:
我有个板要吗?

网友:
这机器问题很多,需要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