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 CPU不出供电

楼主(2016-10-03):
其他供电都出了,就是不出CPU供电,不断重启中,BIOS刷了,CPU,内存也换过,还是一样
供电芯片是NCP6132A, 1,2脚有5V,4j脚有3.3v电压,5 6 7脚有1.05V,10脚有20V,12脚没有电压

这个12脚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楼主,手里没有没假负载,上假负载看看,找一下主板的SVID表看看SVID对不对

网友:
搞定了没有 上次遇到一样现象 客户不给时间 没搞 期待你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 问题,期待告诉解决,出不来CPU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难度较大,看看图纸,去哪里了,有无短路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SIVD

网友:
不出cpu供电 要考虑的挺多  cpu  桥  ec  bios  供电芯片及其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 问题

网友:
12脚的电压是芯片本身产生,也就是说在达到某个条件后再产生的……

网友:
6132  95831我的痛

网友:
是啊,头痛啊

网友:
12脚是PG,CPU供电正常后才出,芯片要供电和开启还有SVID,这要看波波。

网友:
条件都有的话,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不想换芯片看看SVID吧  条件都有了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
CPU供电正常才有12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才有12脚

要先有CPU供电才出啊?我以为没有它才没有CPU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有CPU供电才出啊?我以为没有它才没有CPU供电呢

看一下转换电压正常不,不正常也不出的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查查图纸看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可能是少些信号,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