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三星R428笔记本风扇不转,用电池不掉电,用适配器进BIOS不掉电,但进系统准备....

楼主(2016-10-03):
三星R428,接到手顾客说 开进系统一会就自动关机,温度高。 我接机后,开机发现风扇不转,此时没有用适配器,直接用电池。能进系统。也可以测试吕大师。。。可当我插外接电源上去后 ,几秒就掉电了。。

然后我再开,也可以开,但准备进到系统桌面 就直接掉电了。。再开也可以开,但也是一样 准备到桌面又掉电了。。后来我又不插外接电源,用电池 却又能正常进去系统。。。 是CPU板背面大电容的问题吗?

修好了。。果然是大电容。。。。用6个330 的 换上 OK  感谢感谢!
风扇问题,开机时,风扇不转的,()不像有些本本,开机时 风扇先转一下 再停。。) 他这个直接等待温度达到一定值 再自动转。。。。
拆的时候:直接先撬开大电容的盖子。。然后半吹半烙铁把那个大电容剩下部分吹下了。也烂了。。然后加点铁线分别在两边,加大位置。以便焊330的时候 位置够宽,直接烙铁焊上。

网友: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是吗

网友A:
直接换掉就知道了!

网友:
90%是cpu后面大电容

网友:
换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B:
NEC的问题 怀疑先换个试试  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掉就知道了!

修好了。。果然是大电容。。。。用6个330 的 换上 OK  感谢感谢!

网友:
修好了。。果然是大电容。。。。用6个330 的 换上 OK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的问题 怀疑先换个试试  也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修好了。。果然是大电容。。。。用6个330 的 换上 OK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果然是大电容。。。。用6个330 的 换上 OK  感谢感谢!

这种故障 大多数都要先换掉NEC

网友:
大电容看到 先干掉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