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9 键盘触摸板只能用几秒钟

楼主(2016-10-03):
DELL 3549  键盘触摸板只能用几秒钟,在BIOS下键盘正常,一直可用,只要一进系统或者是PE,就不能用了,而且两者都不能用,单键盘不插触摸板,单触摸板不插键盘,结果一样,硬盘拨了,内存换过,请都哪里的问题?

网友:
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啊,键盘不能用的时候,机子并不死机,外接的可以用

网友:
ec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换个IO 再说

网友:
应该刷EC BIOS.......

网友:
好像是io,试试吧,

网友:
触控板的驱动先装的试试,再换个EC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安装纯净系统,在安装官方提供的·驱动试试,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的驱动问题引起的,再就是先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换个触摸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