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叫什么接口 哪里能找到…………

楼主(2016-10-03):
华硕机器的硬盘声卡小板 小板一边接口坏了
华硕

网友:
小板贵 某宝一个小板200大洋

网友:
如果找到料板有的話吹下來的技術也要很好,不然也是一樣報廢的

网友:
找废板 拆吧 问问谁手里有不用的这个板子

网友:
要不 你就飞线吧 哈哈 要费点功夫哦

网友:
很难买到,这接口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

网友:
找废板,要么飞线

网友:
哈哈,,估计是买不到了,,,去买废板吧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这么一个机器,很难找,料板都很难找

网友:
K42SV 的机器?飞线吧, 慢慢搞

网友:
飞线,小板贵的要死,上次声卡坏了买了一个要一百多。

网友:
这么多怎么飞线,还是找接口吧。

网友:
飞线吧,有点耐性。

网友:
找个料板换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料板拆了

网友:
找不到就飞线吧

网友:
有点耐心慢慢飞线喽

网友:
找到料板也不好搞哦

网友:
去淘宝买料板吧

网友:
找料板拆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