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显卡问题

楼主(2016-10-03):
         GATEWAY W350I,显卡问题;本机故障,能开机,能听到开机音。开机时白屏,开启后黑屏。查电路(请参图),M2.M3,G级都有3.3v,但屏3.3V,没电压。短接M2的SD级,屏电压出来3.27V,不被拉低。但白屏变花屏,花屏只是竖条状,无图像。到这步,无路往下修了。要问的是:M2 M3受那里控制,显卡是:216RMAKA14FG,M74-M。请告知。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换过,是好的。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

网友:
当屏供电正常时候 显示也不正常 极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只能看看显卡了

网友:
这个信号你不要无改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