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用着很卡问题

楼主(2016-10-03):
这台机是回收的,PP25L,拿过来单核CPU,1G内存,是开机的,于是就加了内存,换了双核 U,最后换了固态盘,看视频都是卡成屎。在论坛搜到可能跟电源有关,找到DELL原装电源,还真好了。我以前修DELL都是用可调电源去试机,从来没见这样的啊。为什么这种机不用原装电源就会卡成这样呢?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频率降低了

网友B:
Dell 的机器就是电源特殊

网友C:
dell的头子有芯片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频率降低了

都写了是电源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的机器就是电源特殊

以前也只是遇到充电啊,从来不会像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头子有芯片

有芯片不也只是适配器检测吗 、?为什么会卡

网友:
是的啊,头一次遇到,搞得我 还以为是集显的问题,把965都给打了

网友:
你自己看CPU主频是否下降很多

网友:
DELL机器不是原装电源就会降频使用。

网友:
没遇到过。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代用的充电器,可能把CPU频率给降 了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不用原装适配器会不充电倒是知道,会很卡倒是没发现过

网友:
如果不是原装电源 或者EC检测到功率不够   都会报错 造成CPU频率很低  所以才会卡.正常现象.还有很多其它的故障也可能是电源问题,比如说惠普的鼠标移动发漂 都是这种.

网友:
DELL用非原装适配器的时候  CPU强制800MHZ在跑 肯定卡

网友:
HP的遇到过,不是原装电源卡的要命。后来换了个电源,也不是原装的,但是不卡了。用可调电源也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