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数据恢复的思路简单讲解(硬件)。

楼主(2016-10-03):
后期会放出完整图解以及视频教程不明白的可以QQ咨询我
对于有硬件损坏的手机,也是可以做数据恢复的,首先是拆掉手机的主板,把主板放在主板的夹具/或者是隔热垫。

因为最近做成了一单安卓的数据恢复收了个好价钱,,发个帖子。给大家讲解一下

找到字库 (emmc)如果不确定哪个是字库的话可以按型号查 ,就可在百度或者X宝看到。
热风枪开300~350度,风力3档。均匀对着四库吹。大概10分钟左右可以顺利取下字库,如果下面的胶有融化迹象 可以插入小刀片一点一点的慢慢弄。

字库拆下后如图:

(脚位定义的图片引自网络)

这个是BGA169的颗粒定义,按照这个飞线 到图卡器对应的引脚即可,插到电脑 即可识别出来,但是还不能直接拷贝,需要用winhex给他做一个镜像
然后用R-S 或者UFS。扫描一下 把照片,视频 以及录音文档,等文件拷贝出来(QQ和微信等下载的图片也可以拷贝 在腾讯对应的路径)。

短信 通讯录的路径为:

手机数据恢复-文件路径
通信录文件路径contact2.db
/data/com.android.providers.contacts/databases
短信文件路径mmssms.db
/data/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databases
提取到的文件是数据库文件,按照源目录覆盖到客户手机或者是找软件提取成正常的备份文件导入手机

飞线: VCC3.3V  CLK   CMD   GND     D0  就行了
剩下的可接可不接, 是两种 模式
有的字库供电是1.8V  如果不能确定 可以先接1.8V  不好用的话在改成3.3V 就OK 了

引脚定义  通过百度都可以找得到。

下面先放几个出来
BGA169:

BGA162:

微信和QQ最好是用恢复软件加载镜像提取,也可以源目录覆盖到客户手机 后者风险大不推荐

网友:
资料内容很好

网友A:
多发详细的图文并茂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详细的图文并茂帖。

今晚放出第一段视频

网友: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贴 这样变通换一种办法也确实是可以 后续关注中

网友B:
没啥技术含量啊,来电数据库解析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技术含量啊,来电数据库解析之类的。

后续会发布 敬请关注。

网友:
等待视频,153的按按照169的定义接是吧?

网友C:
好方法!可以对比拿资料。。。但是好像要很多工具呢。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可以对比拿资料。。。但是好像要很多工具呢。不方便啊

不能乱接 一定要参考引脚定义

网友:
我没搞过,先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遇见的比较少,要求回复的不多

网友D:
可以说一下两个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一下两个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吗、

后续会有详细教程

网友E:
其实真接到需要手机数据恢复的    价格挺好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真接到需要手机数据恢复的    价格挺好报的

是的,比如电子取证 或者打官司那种。我做过一个行车记录仪的 直接5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比如电子取证 或者打官司那种。我做过一个行车记录仪的 直接5K

楼主真棒  就该这样报

网友:
楼主视频在哪啊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在下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个是真正的技术贴啊

网友G:
苹果硬盘可否做成U盘读取

网友:
扫忙了。期待后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硬盘可否做成U盘读取

苹果的需要上设备 ,比较复杂

网友:
视频已经发过了

网友:
厉害,手机也可以数据恢复。

网友H:
我买了一个EMMC 不知道能不能读。。

网友:
牛逼滴很  这样看上去挺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一个EMMC 不知道能不能读。。

找个手机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 收藏了  不管有没有用

网友I:
CLK时钟
DAT数据
GND接地
CMD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CLK时钟
DAT数据
GND接地

SD卡引脚定义中有 释义:命令/回应

网友:
非常感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能用。

小鸣同学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技术贴啊

网友:
这样接也可以呀,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