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1933W显示器花屏维修

楼主(2016-10-03):
自己用的显示优派vx1933W,突然花屏。故障现象:开接上时正常,用个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花屏,最后变为黑屏。

故障现象

拆机

取出电源板和驱动板

测量各电压

排查可疑元件

3.3伏和1.8伏电压均正常。
用酒精清清各排线(屏线接口)

已经过去3个小时未见花屏。

网友A:
扯了一堆,是个维修的都知道,花屏先撸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扯了一堆,是个维修的都知道,花屏先撸LVDS

以前没有修过,才开始学习,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接口氧化吧

网友:
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B:
看来是接触氧化了。、、

网友:
应该是,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
是的,应该先检查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接触氧化了。、、

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C:
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排线问题。

是的,就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D:
先查屏线,再查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屏线,再查其它

是的,才开始学习修显示器,正在学习中

网友E:
简单一句。屏线刷一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一句。屏线刷一刷。

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

网友:
排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的好——维修就是要认真!

网友F:
我有一台,通电花,闪屏,不知道那里故障!

网友:
简单问题 被你的帖子描述的复杂化了 骗不来精华的

网友G:
之前是不是也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花屏吗,也是屏线问题

网友H:
这种故障不好排查,插上电就花还好搞些

网友I:
楼主的帖子看的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通电花,闪屏,不知道那里故障!

花屏的原因比较多,可以先检查一下排线。还有电压等。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不好排查,插上电就花还好搞些

是的,这个显示器是用一段才花,现在已经用了两天了,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帖子看的很累.......

是的,新手贴,比较乱,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其实就是,显示器用一段时间花屏,重插排线后故障排除。就是个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个显示器是用一段才花,现在已经用了两天了,正常

还好你修好了,不然又会有人叫屏坏了,换屏。

排线因为在工厂进行配料和安装时不会那么严格操作,难免会有弄脏或沾有手上的油性物质,再加上使用环境的问题,N天----N年后就会出现氧化,导电性能不好的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新手贴,比较乱,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其实就是,显示器用一段时间花屏,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好你修好了,不然又会有人叫屏坏了,换屏。

排线因为在工厂进行配料和安装时不会那么严格操作,难免 ...

前一段时间有个显示器也是这样,拿到修电脑的地方他说是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后来就当废品处理掉了。

网友L:
???电容导致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容导致的花屏

屏线松了,电容是没事了测量一下,看看变质了没有。

网友M:
没有修过,才开始学习,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修过,才开始学习,谢谢你

我也是才开始学。

网友:
楼主弯路走了真够惨。

网友N:
花屏,要么是块大肥肉,要么是条硬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N:
花屏,要么是块大肥肉,要么是条硬骨头

是的。好多人都不愿意修

网友O:
告诉你一个敲门,这种用时间就花屏的,先把机器拆开,不用拆板子,不要动屏线什么的,什么都不要动,等他花屏的时候你在动动屏线,这样修好了,才是真的修好了,你这样搞就怕返修最蛋疼,故障还原很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告诉你一个敲门,这种用时间就花屏的,先把机器拆开,不用拆板子,不要动屏线什么的,什么都不要动,等他花 ...

学习了,以后就注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以后就注意了。

没把握的,没能力的都有,关键是没价钱,那么就乱搞了,反正损失最大的是客户

搞维修,高纯度酒精,高纯度高质量的洗板水是必须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把握的,没能力的都有,关键是没价钱,那么就乱搞了,反正损失最大的是客户

搞维修,高纯度酒精, ...

才开始学习,还不对外做维修业务,自己用的显示器,先练习一下。

网友:
换个屏线的事。

网友:
这种问题有些不懂的,也喜欢弄弄,也能弄好

网友:
大部分是屏线 有些换新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之前是不是也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花屏吗,也是屏线问题

LVDS接口氧化,一般都秒杀的。

网友Q:
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修屏 结果是查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吓我一跳 还以为是修屏 结果是查屏线

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

网友G:
引用 网友P:
LVDS接口氧化,一般都秒杀的。

是,之前没经验还换了不少屏线,如今买了个橡皮擦,擦的不行再换,还能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一句。屏线刷一刷。

确实很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是,之前没经验还换了不少屏线,如今买了个橡皮擦,擦的不行再换,还能省钱

是的,经验很重要。我是才学的,只能瞎摸索。

网友:
找到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是的,经验很重要。我是才学的,只能瞎摸索。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我还备了很多通用电源板  驱动板呢,开始不会修就是换换换,现在用很少了,除非烧毁特别严重的才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我还备了很多通用电源板  驱动板呢,开始不会修就是换换换,现在用很少了,除非烧毁特 ...

是的,替换法是简单高效的维修方法,等客户走过以后再去修损坏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替换法是简单高效的维修方法,等客户走过以后再去修损坏的配件。

的确如此,维修有的时候还是要讲究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