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U49L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10-03):
近日维修到一台清华同方U49L,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6,触发后0.032,无3、 5v,用原装电源可正常开机,正常开机时CON801第3脚0.78V,用可调电源时是4点几伏,解决方案是在CON801的2、3脚间串接一个10K电阻就可以用可调电源。

网友:
检测电压过高

网友A:
是的,查到R0813有一端到EC,正常开机时是1.5v,不开机时3.7v左右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阻? 强行拉低 为什么不修出来?

网友:
楼主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B:
今天刚修一个公共电压短路的机器,修完开不了,用楼主这个方法开了一次,在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再换一个电阻又能开起来了。

LK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修一个公共电压短路的机器,修完开不了,用楼主这个方法开了一次,在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再换一个 ...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短路有个电容烧了,用可调电源开机上到0.033

网友D:
今天刚修一个公共电压短路的机器,修完开不了,

LK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修一个公共电压短路的机器,修完开不了,

我的也是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短路有个电容烧了,用可调电源开机上到0.033

好了

网友E:
哪里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还是电压检测不过造成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里问题分享一下

用原装电源就能开了。这个加电阻只是让电表加电测试而已

网友:
就是检测电压不对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电源就能开了。这个加电阻只是让电表加电测试而已

我的用适配器指示灯会亮还是开不起来,用电流表待机0.019触发后0.033又掉回0.019再等会就会0.004

网友:
学个思路 原装电源能开就行了 维修方便就加个电阻

网友:
清华同方也用带检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修一个公共电压短路的机器,修完开不了,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适配器还有一个检测的嘛?  记得清华同方的一般用的都是普通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查到R0813有一端到EC,正常开机时是1.5v,不开机时3.7v左右

不是R0813吧,我测到检测脚连到R0810,但是0810的另一端链接的却是待机的LDO3.3v,0813也是链接的3.3,不是检测脚,但是检测脚怎么跑线都跑不到EC,没有图纸真是难办啊

LKD

网友:
检测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R0813吧,我测到检测脚连到R0810,但是0810的另一端链接的却是待机的LDO3.3v,0813也是链接的3.3,不是 ...

网上去对换一片吧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R0813吧,我测到检测脚连到R0810,但是0810的另一端链接的却是待机的LDO3.3v,0813也是链接的3.3,不是 ...

r0810一端到R0813,R0813另一端到EC.

网友G:
工厂外包专修这个主板的  一直没有找到用可调电源办法 也没时间去研究这个 反正提供了原装适配器 试了你这个方法 还是不行···  电阻绝对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厂外包专修这个主板的  一直没有找到用可调电源办法 也没时间去研究这个 反正提供了原装适配器 试了你这 ...

那你测量R0813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我跑线只跑到检测信号通过R0813到EC

网友:
技术高超,就是用最低的成本解决最难的问题,楼主厉害

网友:
改的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2016-11-08):
你说的2 3脚是那里了

网友:
ACIN检测过高导致不开机

网友(2018-03-13):
检测电压不对

网友(2019-09-30):
最好上个图,有刷分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