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用电池开机显示正常,用适配器 黑屏

楼主(2016-10-03):
(无正文)

网友:
查acin电路

网友:
之前遇到过

网友:
看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的话有可能屏上的高压电容有问题或芯片,黑屏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用电源只是屏幕黑屏还是根本就没到显卡?还是有图只是暗屏

网友:
之前见过屏幕有问题的,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看看我写的篇子,也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9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