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W510开机CPU发烫

楼主(2016-10-03):
不插CPU  开机键盘灯一会儿闪一下 北桥没反映,风扇不转。   插上CPU开机北桥和CPU瞬间发烫,风扇十秒转一下,键盘灯长亮。新手求帮助

网友:
有短路吧 查下

网友A:
查哪儿 3V5V再哪儿

网友B:
换个CPU试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哪儿 3V5V再哪儿

楼主  可以先把基础学哈勒来    不然容易修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可以先把基础学哈勒来    不然容易修报废

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学习不会要先学习电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下,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可以换的CPU 脚位一样就可以装上吗

网友:
cpu有供电就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