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开机一看见LOGO就掉电,再按开关就没反应

楼主(2016-10-03):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板 不上屏的情况下 开机 看是否会掉电  还有这个没通病的 自己多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板 不上屏的情况下 开机 看是否会掉电  还有这个没通病的 自己多查下

换了开关的滤波电容每次都能开机了,现在每次亮机一分钟准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