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达的隔离电路分析疑惑

楼主(2016-10-03):
对于广达的板子,有它自己的特色,以前有D/C#信号,现在出现D/C#与BL/C#双信号控制充放电,一直不明白,请教坛内高手分析:
如图

现按图所示,如BL/C#与D/C#同时为高将拉低PQ39 基极压,则PQ46与PQ40的G极同时为高,因PQ46与PQ40是P型场管,必导致适配器不过公共点PWR_SRC,电池电压也不过公共点PWR_SRC,又电压比较器PU7输出为高时,电压直接由PR117到地,为低时,也与0欧的PR117到地是一回事!真不明白,请坛友们告诉我呀

网友:
看饼哥的贴,我记得有详细分析

网友A:
BL/C#:广达机器中,电池模式下电池电压低指示。电池模式下,高电平表示电池电压低,正常为低电平。适配器模式下无意义
D/C#信号  适配器模式正常也为低

网友:
看的好乱,好像是EC根据电池电量来控制的

网友:
看了下,没什么大作用,怀疑影响到开机问题的话,直接把D/C#相连的那个管子摘了;只是少了在系统中电池校正功能和单电池模式下电池电量检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C#:广达机器中,电池模式下电池电压低指示。电池模式下,高电平表示电池电压低,正常为低电平。适配器模 ...

EC检测到适配器就拉低D/C#对吗

网友:
EC根据电池电量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检测到适配器就拉低D/C#对吗

你这样理解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检测到适配器就拉低D/C#对吗

这个电路叫电池欠压保护电路 只在电池模式下有效 适配器模式可以不管的  如果要理性分析就要放在电池模式下分析  如果硬要适配器模式的话就想着 BL/C#被驱动为高   D/C被驱动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叫电池欠压保护电路 只在电池模式下有效 适配器模式可以不管的  如果要理性分析就要放在电池模式 ...

高手,只言片语便解仁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叫电池欠压保护电路 只在电池模式下有效 适配器模式可以不管的  如果要理性分析就要放在电池模式 ...

还有我也是杰粉

网友:
高手啊,看得我一头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