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提示校验错误,是不是能判断bios有问题了?

楼主(2016-10-03):
Bios提示校验错误,是不是能判断bios有问题了?
在编程器读取的时候,自动效验总是提示:效验错误。
是不是就能判断bios坏了。

然后代换bios的话,是只要容量相同就行么?型号呢?厂家呢?
比如25Q64(winbond)和   GIC  25L64能么,容量都是一样,型号不一样,厂家不一样

或者型号 一样,厂家不一样可以么?

网友:
提示校验错误,并不一定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撒子牌子的 编程器,小伙

网友:
容量一样就行,不用看厂家

网友:
不一定我的 校验老是出问题 但是可以用

网友:
        校验错误也是可以用得,我自己经常刷试过了

网友:
校验错误,一样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