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X550jx电流2次跳变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10-03):
电流跳变2次,华硕X550jx
电流跳变2次,到0.6应该卡内存吧。

然后打波形,内存无波,bios第一脚有瞬间波。第二脚无波  cpu复位什么的,都有了

cpu不寻址或者寻址有问题

改如何判断寻址到哪了了?轮番干么?先桥后cpu···??/

网友:
先桥  后CPU  在BIOS

网友:
   BIOS在刷刷,不行干南桥咯。。。

网友:
干一下CPU说不定就好饿了!

网友:
电流都跳变两次了!内存还没波?,那不是不读内存了

网友:
先BIOS再桥后cpu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