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bios 有图片

楼主(2016-10-03):
ASUS k45vd bios 有图片ASUS k45vd bios 有图片ASUS k45vd bios 有图片

网友:
强烈推荐上图证明资料好坏

网友:
是,有的传递的不能用

网友:
我的一样下来刷一下

网友:
  这个 好像常用

网友:
多謝分享,圖片好清晰

网友:
下去如果好用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
感谢LZ ,下载修复一台卡LOGO机

网友(2016-11-26):
正好要用,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7-01-13):
正好要用,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7-02-13):
电流0.9   刷个看看。

网友:
刷好一台,资料不错

网友(2017-03-18):
我刷了一个  卡LOGO1分钟  才过去     刷刷这个试试

网友(2017-05-17):
我的不出CPU电压还有显卡电压,应该是先读BIOS吧

网友(2017-07-04):
遇到一个开机0.9的                      下来试试

网友:
开机不亮    已经跑吗              下载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华硕K45VD卡logo 不知道好好好用

网友:
我需要两个下载分 怎么这么难呀!!!!!

网友(2017-08-08):
不触发先下个试试,好使在进来说说

网友(2018-04-16):
我也有个 跑 0.9的 下个看看是不是 OK的

网友(2020-04-11):
一样设备,我下载下来试试吧

网友(2020-05-12):
冷机能开机,热机开不了事什么原因啊,查了很久了,不开机电流0.9-1.1A左右偶尔跳变,拔掉内存电流稳定在1.25A不变,内存阻值都打了

网友(2020-06-18):
谢谢 楼主 确定楼主的BIOS是好的,我的故障跑开机电流 跳变正常 不显示

网友(2022-07-23):
开机不亮 已经跑吗 下载试试能否正常。

网友:
刷机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