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E(板号K53SD V2.3) 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16-10-03):
有3 ,5V   ,按开关EC 125脚有高低高变化。 EC 56脚PM PWRBTN 电压2.93,无变化。
测EC 电源3.3V正常,14脚复位3,3正常,17脚LID 3.3 ,   16脚 RF SW  3.3正常,124脚 BAT IN  OC# 0.91
?  (应该不正常) 120脚 AC IN OC#  0V 正常。67 脚  ,SUS PWR GD  3.3 正常。   112脚RSMRST  为  0 ,明显不正常,断开与PCH连接电阻,  PCH这端电压恢复到3.3 。   EC端阻值 正常。。BIOS刷了N 个,EC换了二个(自认为焊工可以),还是一样不触发,请教,还要查哪里?

网友A:
查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124脚 BAT IN  OC# 0.9这是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测的,正常是3.3.  那里相连的元件很少,我都拆过,EC也换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没有头绪了!!

网友B:
bios的3  7 8脚电压以及和ec之间线路都测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3  7 8脚电压以及和ec之间线路都测过没

能测的全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待机电压

全查过了。。。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还有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470-1-2.html